请问关于三菱PLC输入端外部输入24v供电,怎么接线

楼主(2014-01-12):
在网上有说外接电源+24V不能与PLC的+24V连接,COM要接。有的说法是相反的。应该怎样接呢?谢谢

网友A:
24V 正,不要连接,负极可以连接, 这个事实践的真理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小弟我不知怎么接线 这与光电开关NPN PNP 的区别 十分感谢!

网友B:
外部开关电源的0V,可以与PLC内置24V电源的COM即0V短接在一起

网友C:
接0V是为了外部24V和它构成回路,,,不接24V是怕烧点

网友D:
外部0V接com.外部24V接ss,PLC上的24V接点就别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