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高计问题

楼主(2014-01-12):
各位大大,小弟原来的设备是用FX2N写的高计,直接LD M8000 OUT C235 K2147483647,这样就可以计数了,但现在把PLC换成FX3U的了,这个程序转换上去后,计数在很慢的时候才会有,在快的点,就停了,不计数了。。。。。。实在搞不懂,哪位牛哥指导一下啊,谢谢!

网友A:
[plc是假货吧

楼主(2014-09-09):
果然有假,TMD,现在的假货太多了,速度一快就计不了,这种情况,多数是PLC假了,要么用来检测的编码器假了。
还得从正规的代理那里拿货安全啊。

网友B:
3U还有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U还有假货?
嘿嘿,3U假的多呢。

网友D:
FX3U的确有假货,请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610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