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看图好像是个高速计数器,INA和INB是什么意思,那2个点导通才开始计数呢,这几个端子都是什么意思呢?我试着短接了好几个端子,面板的计数值一直是0,怎么回事呢?官网上手册也查不到了,这是老型号。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从图上的接线图来看,拔码开关8要置于off位,才处于工作状态,当置于on位时,是设置状态,INT INB 输入A 输入B的意思

楼主:
那2个点导通时,才开始计数,我短接0V和INA时,面板计数还是0,没有变化,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是计数值没设置,刚刚在光洋官网下载了2013的计数器综合样本,发现里面有这个计数器的说明书,楼主去下载吧

网友B:
11脚电源正,12脚电源-,8 9常闭,9 10常开。3脚是a输入,4脚是b输入。1 4 5外接接近开关,1 3 5是一样的,任选一种。可能是一种顺计数,另外一种是逆计数。

网友C:
3楼说的对,先找说明明书,自己搞懂记得牢。

楼主:
谢谢大家,计数器的设定,在选型手册里有,搞定了,谢谢

网友D:
KCV系列--
● 丰富的计数功能
可把输入脉冲变换成任意值显示。
2相加/减分别输入:计数范围可正,可负 加算/减算 可选择计数器的表示方式为加算方式或减算方式
● 警报输出功能
利用警报输出功能,可进行2段输出设定。
● 10kcps高速反应速度
输入最高频率可达10kcps,可分别选择30、200、1k、10kcps的频率
● 面板保护等级IP65
● CE、UL认证

型号    尺寸(mm)    数字显示    种类    位数    电源    检知器电源
KCV-4S    48×48    红色/緑色 LED显示
加减算

单组预设

(预定输出)

4    AC85~264V    DC24V 60mA
KCV-4S-C    DC10~26.4V    -
KCV-6S    6    AC85~264V    DC24V 60mA
KCV-6S-C    DC10~26.4V    -
KCV-4T
加减算

总量计数器

4    AC85~264V    DC24V 60mA
KCV-4T-C    DC10~26.4V    -
KCV-6T    6    AC85~264V    DC24V 60mA
KCV-6T-C    DC10~26.4V    -

接线应该按四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