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我买了一个语音模块的设备,用Modbus通讯来控模块发音,这个模块地址设定11号功能码是6,比如主机:0B 06 00 01 00 01 19 60这是播放第一段声音,我现在触摸屏是富士UG430画面定义按钮,发现这个模块只能写,不能读,请问打家屏幕里面怎么定义按钮只发4X00001的命令,不要让它读,它一读就和模块通讯不上。

网友A:
请详细描述:0B 06 00 01 00 01 19 60代表的意义~~

例如:站号,功能码,数据,校验等

在富士触摸屏中使用Modbus FRee,你无需考虑功能码与校验码。

Regards

楼主:
谢谢2楼朋友.你说的我懂了,可是我在触摸屏数字值显示元件赋予地址40001,功能选的写入.可是和板子通讯时,数值窗口就没有显示,说明触摸屏没有和板子通讯上,排除线的问题,就是通讯不上

楼主:
主机:0B(地址11) 06 (06功能码)00 01 (寄存器高低位)00 01(数据高低位) 19 60(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描述:0B 06 00 01 00 01 19 60代表的意义~~

例如:站号,功能码,数据,校验等

在富士触摸屏中使用Modbus FRee,你无需考虑功能码与校验码。

主机:0B(地址) 06 (功能码)00 01 (寄存器高低位)00 01(数据高低位) 19 60(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