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转换
蓝冰

楼主(2014-01-12):
不能转换。
蓝冰

网友A:
RET另起一段

网友B:
RET 写的位置不对 另起一行
www.mitsubishi-qd.com
蓝冰

楼主:
谢谢指导。
蓝冰
蓝冰

楼主:
另起一行转换可以了,输入PLC里显示ERROR红灯闪亮。
蓝冰

网友C:
RET写对了,把SET S0 改为OUT S0

网友C:
你使用的是几的软件

网友C:
你用的是三菱?台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三菱?台达?
哥,你图片看清楚点,再说台达跟三菱的SET指令,在梯形图里显示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摇篮RET 另起一行

蓝冰

楼主:
三菱8.86版.把sET改成0uT.RET还用另起一行吗..谢谢指导.
蓝冰

网友C:
不用,你是怎样做这样的梯形图的
梯形图转换

网友C:
我用SFC编程是这样的

网友C:
你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C:
我刚刚试了 RET需要另起一行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
蓝冰

楼主:
老哥,我刚学用梯形图做的。按F4转换时出现的画面。以后可要多请教你的。
蓝冰

网友C:
你是用OUT指令还是STL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