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一台自动上料机,因为停机有1年左右,现在重新开机,发现有个伺服马达反转,没有任何报警,是程序有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欧姆龙的PLC程序,如果从程序里修改怎么改呢?在此谢谢了
工控人

网友A:
改下伺服参数,看下说明书,里面有改方向的

楼主:
如果我从另外一台相同方向的机器上拷贝一个PLC程序下载进去,会不会解决?今天下班前刚碰到这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去试。
之前都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反转的呢?

网友B:
这种情况硬件上问题可能性大点,比如控制方向的线脱落或者其他情况,设置伺服参数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找到该伺服方向的那个参数改掉就好了。

楼主:
线路连接都是正常,也可以对换正反转信号线来解决吧?求教怎么从PLC更改呢?欧姆龙的
mythic

网友C:
停机一年可能是掉电导致内存参数异常,检查下或者内存参数初始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机一年可能是掉电导致内存参数异常,检查下或者内存参数初始化下

伺服驱动器上的输出u.v.w任意调换两项能否改变其方向?

网友D:
不能任意改变U/V/W相序。
只能是改变伺服参数,或者更换ST1/ST2接线位置。

网友E:
伺服换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PLC上脉冲输出的A.B相接线交换。6楼方法不能用,会报警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伺服驱动器上的输出u.v.w任意调换两项能否改变其方向?

您没有用过伺服吧?
楼主也不用在程序里面修改,只要改伺服就可以

网友G:
PLV2指令中的控制子可以改变方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排查发现欧姆龙plc nc433模块坏了

网友H:
明显是伺服参数现在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