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关于FXCPU程序扫描周期问题
!!!

楼主(2014-01-12):
在程序中用FROM/TO指令去读写特殊功能模块,那么当FROM/TO指令被执行时cpu是先把特殊功能模块的数据读写完毕后再去执行写在FROM/TO后面的程序吗??还是。。。

网友A:
自己測試就知道
把讀値D0(如MOV K100 D0)放在 FROM/TO 前面或後面
看有何變化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楼主:
不顶就沉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关于FXCPU程序扫描周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