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间通讯问题

楼主(2014-01-13):
本人新手哈……问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就是,两台欧姆龙PLC,一台触摸屏,接线方式是触摸屏出来一根485,并接两台PLC,现在想实现的是,第一台PLC辅助继电器闭合,第二台的某个辅助继电器也跟着闭合……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一根485,只能接一个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485,只能接一个plc
是触摸屏com1端口出来一条P485,接到了PLC上,再并接一条线到第二台上……
而且,貌似这个不是我问的问题关键所在哈!

网友B:
通过人机宏功能即可简单实现

网友C:
如果是威纶人机的话。人机界面分别与两个PLC连接,在人机界面里有定时传送功能。只要定义一下就可以啦!或者用触发资料传输都可以!

网友D:
可以实现,你将触膜屏作主站,PLC做从站

网友D:
不过要设置好触膜屏参数主站MODBUS RTU ,PLC分站,按照道理肯定行,因为这些我经常帮客户做实验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咱新手,各个方法一个个尝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