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安装软件之后,打开以前的文件,弹出下面的框,什么意思啊?该怎么解决?百度也没摆出什么有效 的办法

网友A:
能否新建工程?
MSSQL$WINCCFLEX...的进程是否在运行?如果有什么470杀毒软件,PP电脑卫士之类的,直接卸载吧。

网友B:
现在你没装上,flexible支持XP。win7 32位系统,安装在英文目录下,关闭所有能关闭的软件,只启动flexible软件的装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