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00PLC自带网口连接问题

楼主(2014-01-1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CPU-314C PN/2DP 自带两个网口
电脑写好程序后用普通网线连接PLC,却连接不上。
第一次使用带网口的300PLC,不知是哪里设置问题,请使用过的朋友帮助一下。
我用的网线是1对1的,没有交叉。而且第一次使用PLC IP地址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交叉线,否则就需要使用HUB过渡。
在软件中编辑以太网节点,输入CPU侧面贴着的MAC地址或者默认的IP地址。
Good Luck~

楼主:
我用普通网线连上了,IP地址是默认的。
我首先用MPI电缆传了一次程序,然后换用网线也可以传程序了。
但是对于使用还是不太明白,比如怎么更改IP地址(现在是默认的)

网友B:
交叉线,必须,然后就是根据MAC,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