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0个伺服电机用什么控制做?

楼主(2014-01-13):
现要做一个工程,需要10个伺服电机来做,用什么控制做好?有6个联接丝杆走位置,还有4个只要求正反转动。可以调转速

网友A:
用总线控制

网友B:
太笼统了 说不好
数控系统
plc发脉冲
PLC+定位模块
伺服自定位
总线
都可以

网友C:
国产信捷XCM-60-10PLS型可以控制10轴

网友D:
用运动控制器,你的工艺可能只有这人才能做

网友E(2014-02-15):
用欧姆龙的NJ501-1300,可以控制16根轴

网友F:
用三菱Q系列做吧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