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阀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这个比例阀有9个端子,详看图.我可以只接24V输入两根线,然后控制信号+VIN和-VIN来控制比例阀吗?控制信号是0--10V没错吧.第一次接比例阀,怕搞错了损坏东西,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EBG 01.pdf

网友A:
没错,放心用 吧。

楼主:
更多兄弟的意见呢

网友B:
對,不錯,就是這樣的

楼主:
图中是放大板接线图.接到阀上只接SOL+和SOL-这两根吧.

网友C:
想问一下出力是不是返馈信号

楼主:
出力是接到比例阀上去吧,不然的话....比例阀接什么线呢....
肥仔米

网友D:
可以把整本的选型手册上传吗

楼主:
买来就没有整本的说明书。只有这点资料。

楼主:
问题来了,我接线是1-2号接24V,5-6号接PLC 0-10V模拟量信号输入,7-8号接输出到比例阀。输入信号和电源都没有问题,为什么7-8号没有电压输出来?求大神来帮助。
在线坐等啊

网友E:
比例阀都有参数设置的,好像是P1,P2你试试设置这2个参数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没看你的说明书,错当成是SMC的电气比例阀了

楼主:
没有关系,还是要谢谢你。继续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忙了一下午,终于把问题解决了。比例放大板型号AMN-D-20T,接线是没有错的,接好线好要调一下右下方的两个可调电阻,一个是SPAN,一个是MIN,一个是最大值,一个是最小值,出厂时两个都调到最小了(割了那个售后经理的JJ,给我说放大板不用调)。把最大值调到最大一下就好了。多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F:
5-6号接PLC 0-10V模拟量输出信号

网友G:
主要看你是要控制比例阀输出,还是取比例阀的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