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大家好!我外接一个称重传感器,它能输出4~20ma电流信号,用这个与Q64AD模块进行连接,但是在GX Works中如何编写相应程序呢,如果我再外接触摸屏,如何读出我的重量?
这是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小课题,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楼主:
我还想了解,这个程序编写中是不是有对应的特殊指令?如有,是什么指令?

网友A:
GX Works不必寫对应的特殊指令
只要在 "智能工能模塊" 新增 Q64AD模块
並設定 各項參數

接触摸屏上設定  演算完畢的 D値 即可

楼主:
感谢2楼的朋友,你能再说细点吗?我对GX Works软件不是很熟悉,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能详细说明下触摸屏地址怎么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2楼的朋友,你能再说细点吗?我对GX Works软件不是很熟悉,具体怎么操作?

"智能功能模塊" 按右鍵 "新增模塊"----> 類比模塊  Q64AD模块  設定安裝位置參數

模塊設定完成 會產生新的模塊 如Q68DAV
點進去設定各項參數

楼主:
非常感谢,我按照你说的调试下。另外,你说不需要编写指令,那么GX Works会自动进行计算,然后将转换值存放在D?通道呢?

网友C:
分配给通道CH字软元件    调用通道对应的值  根据斜率公式处理这个读出的数值 (举个例子,软院件根据自己情况分配)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按照你说的调试下。另外,你说不需要编写指令,那么GX Works会自动进行计算,然后将转换值存放在D?通道呢?

參數輸入正確的話  將會

例如 4~20ma=0~4000 的值存放在指定的位置 例如 D0

例如 當你的重量範圍 0~100KG = 4~20ma = 0~4000

當 輸入電流= 12ma時 =>  D0=2000

  重  量 = 2000/(4000/100)
               =2000/40
               =50 (Kg)
PLC
----------------------[DIV D0 K40 D10]

楼主:
8楼的,我算的输入电流=12ma时,D0=3000?是不是我算错了?

楼主:
PLC
------------[DIV D0 K4 D10]?含义能帮我简单解释麽?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
------------[DIV D0 K4 D10]?含义能帮我简单解释麽?谢谢啊

當你的重量範圍 0~100KG = 4~20ma = 0~4000

=>0KG     = 4ma     = 0        (D0)
=>100KG = 20ma   =4000   (D0)
因此

100 KG = 4000  => 1KG= 40
故將 D0/40

楼主:
11楼的朋友,那按你说的是不是应该为K40?我把我今天做测试的接线及程序发布出来,供大家探讨

楼主:
Q64AD模拟量模块接线图

楼主:
上图中白色长条是“称重模块”,它只能输出非标准电信号,所以后面接了个“称重放大器”,它能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4~20ma的电信号,“称重放大器”输出两根线,输出的+接Q64AD中V+(V+与I+短接:原因可参考Q64AD模块手册,有需要可以找我),输出—接V-端

楼主:
模拟量模块接线图

楼主:
我在GX Works中编写的程序和智能模块单元中对CH1~CH4的设置。问题:1.我通道设定的寄存器D11~D14,方式对吗?这个是固定的还是我可以任意设置?2.在GX Works软件中如何查看D11内的数据?(在欧姆龙中有该功能,要是在D11内有数据,可以查看)3.在PLC程序中我没有计算公式,那么输出的D11中怎么会有计算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在程序中编写公式才行?4.我称重传感器没有接线时,怎么会有-96这个数据呢?这让我很困惑,求大家指点~

网友C:
1 通道设定的寄存器可以任意设置 2如图
3根据斜率公式 比如 量程是0-10KG 普通分辨率模拟量对应0-4000 假如读出的数值是1000 实际质量就是 根据斜率公式 10:4000=?KG:1000 也就是2。5公斤 写几步运算程序 4没接线时就是 -96表示没有数值 最低限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感谢17楼的朋友,这个运算程序怎么写?我这个承重传感器量程是0~10Kg的,-96表示最低限?那按道理,我正常显示应该为0啊,我是不是需要校正?

网友C:
斜率公式
10/4000=实际值(D200)/读出值(D11) 那么 实际值(D200)=(10*读出值(D11))/4000 那么实际值=读出值/400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19楼的朋友,你太强

楼主:
编写程序之后,D11中的数据无变化,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我4-20ma信号输入有问题?我想问问各位,如果我称重模块正常,接线正确,那么我给传感器不同重量时,D11中数据有变化,同时我Q64AD模块run指示灯不停在闪烁?如果我模块run指示灯是常亮,那么是不是我电流信号就没有变化,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输入信号??求指点,最近一直做这个,再有高手给指点下,估计就能做出来了,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我今天重新找了个变送器,接线调试,发现在D11通道中数字在变化,这说明AD模块正常。在GX Works中不需要编写特殊指令,但需要编写相应程序。

网友C: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我原有称重模块和称重放大器存在问题,今天换成电位器做测试时,模拟量通道中数值跟随电位器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说的很对,楼上朋友你专业及实践知识挺强

网友D(2014-02-24):
学习一下,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项目:两个温度输入,一个压力输入,用Q64AD模块!

网友E(2014-11-30):
看过之后,高手在明间

网友F:
又学了几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