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信伺服报警问题

楼主(2014-01-14):
请问各位大师::迈信伺服驱动器先报警:位置超差,然后又报警制动故障是什么原因?本人对伺服不熟请赐教

网友A:
检查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B:
请说明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故障代码、什么状态下发生报警的。

网友C:
检查一下制动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或者是制动驱动继电器是否触点有损坏!!!

网友D:
我们的自动车床就是用的信迈驱动器,有问题打他们的公司找技术服务人员,我咨询过。我觉得他们的技术人员还是比较负责的。

网友E:
位置超差一般是线路问题还有就是机械卡死。

楼主:
接线都没问题,机械也没卡死。机器只是停了三年没用,再接线就出编码器故障,和功率摩块故障。因机器上有两台一样的伺服,我互换了标准插头,把其中一台报警故障消除。然后操作上位机,要么是位置超差,要么是制动故障。还有一奇怪现象,用手转动一下负载,结果伺服电机高速转动几周,然后报警停下,报警为制动故障。伺服是迈信Maxsine Ep100. 请问大致是什么的问题。

楼主:
故障代码有err4,err14

网友A:
遇到过,是编码器的线有问题。

网友F:
是编码器电缆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