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下面是威纶通触摸屏的宏指令本人大字体处不明白请大侠们解释下,谢谢!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page
int current_time,setting_time
int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temp_day,temp_hour,temp_minute,temp
int year1,month1,day1,hour1
short a,b,c,d
bool on=true,off=false,bit

GetData(bit, "Local HMI", RW_Bit, 40, 1)

if bit <1 then

return
end if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22,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9021, 1)
GetData(c, "Local HMI", LW, 9020, 1)
GetData(d, "Local HMI", LW, 9019, 1)
year=a
month=b
day=c
hour=d
year=year-1800
year=year*12
month=month+year

month=month*30
day=day+month

day=day*24

hour=hour+day

GetData(a, "Local HMI", RW, 0, 1)
GetData(b, "Local HMI", RW, 1, 1)
GetData(c, "Local HMI", RW, 2, 1)
GetData(d, "Local HMI", RW, 3, 1)
year1=a
month1=b
day1=c
hour1=d

year1=year1-1800
year1=year1*12
month1=month1+year1

month1=month1*30
day1=day1+month1

day1=day1*24

hour1=hour1+day1

if hour>=hour1 then
    page=186
   // SetData(page, "MODBUS RTU", 4x, 300, 1)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00, 1)

else if hour <hour1 then

  //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就是hour 的值大過和等于 hour1的值,
就把 page 的值置為 186

网友A:
// SetData(page, "MODBUS RTU", 4x, 300, 1)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00, 1)       已经被屏蔽了,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