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如题,我现在用一个FX3U和一个FX2N-1PG,去控制四个伺服驱动器。FX3U控制三个伺服,1PG控制一个。
这样做可以吗?
以下是我的接线图,高手帮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给一些建议或者提醒也好!
还需要接什么信号?

网友A:
不行,3U的只有Y0,Y1,Y2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在逗是吧
    不不,我是菜鸟,真心不会。犯了低级错误,欢迎您指出来!十分感谢

网友C:
    用国产永宏的吧,可以控制4轴
    不是,用的三菱pLC和安川伺服

网友D:
    是啊,这样不行的。可以Y0,Y1,Y2接脉冲,其它的Y作为方向信号。
    前辈:麻烦您指导下:1PG接线对吗?另外,用PLC控制伺服放大器就需要接图中那些信号吧。我菜鸟刚刚接触PLC,谢谢
  •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网友E:
    同意楼上人,所说的!FX3U只能控制3轴Y0 Y1 Y2
    前辈:麻烦您指导下:1PG接线对吗?
    合作愉快!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本人菜鸟,第一次接触PLC,低级错误很多!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伺服用的是安川的。

    根据楼上几位的指导,我把Y000/001/002作为三轴脉冲信号是输出。
    再请教一下:1PG的接线对吗?

网友E:
    接线基本是对的
    合作愉快!

楼主:
    我重新改了下接线图,请高手帮看看如何

    问题有二:
    1、FX3U与1PG之间怎么接线。我在资料手册上没看到。是不是购买像其他扩展模块一样直接插到边上就行了?
    2、用PLC去控制伺服驱动器,是不是只需要脉冲、方向、清零、伺服准备好、回零信号就行呢?一般控制一套伺服系统,需要哪些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改了下接线图,请高手帮看看如何
    [attachment=117179]  [attachment=117180]

    问题有二:
    1、FX3U与1PG之间怎么接线。我在资料手册上没看到。是不是购买像其他扩展模块一样直接插到边上就行了?

    http://down.ymmfa.com/?id=235
    http://down.ymmfa.com/?id=46
    仔细看看吧,看不懂了再问!

楼主:
    欢迎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如果只需要马达动作,只需要接脉冲加方向就可以,这是最基本的.其他的按需要接,象伺服准备好,回零,清零等不接也可以
    您好!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我想再请教个问题:
    用PLC和伺服驱动器去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位置模式,常规情况下需要:报警输出、报警复位、准备好、伺服准备好、使能、脉冲、方向?

    大概过程是这样的:1、在无报警的情况下,伺服驱动器接收到上位机的准备好信号,主电路还是上电。
    2、伺服驱动器主电路上电完成后,输出一个伺服准备好信号。
    3、上位机在接收到伺服准备好信号后,发出使能信号,伺服电机启动。
    4、脉冲和方向就控制了电机转的圈数和方向。

    您看我理解的对吗?
  •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网友H:
用1PG的话,24V电源最好从PLC上取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I:
模块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楼主:
我想再请教个问题:
用PLC和伺服驱动器去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位置模式,常规情况下需要:报警输出、报警复位、准备好、伺服准备好、使能、脉冲、方向?
大概过程是这样的:1、在无报警的情况下,伺服驱动器接收到上位机的准备好信号,主电路还是上电。
2、伺服驱动器主电路上电完成后,输出一个伺服准备好信号。
3、上位机在接收到伺服准备好信号后,发出使能信号,伺服电机启动。
4、脉冲和方向就控制了电机转的圈数和方向。
您看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J(2014-05-29):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控制器呢?4路差分500K脉冲,输出中任意修改脉冲数,任意修改速度。16DO,24 DI,16K程序空间,编程兼容FX1N ,才300多块钱。

网友K(2014-10-15):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控制器呢?4路差分500K脉冲,输出中任意修改脉冲数,任意修改速度。16DO,24 DI,16K程序空间,编程兼容FX1N ,才300多块钱。
有这么强悍的,给个连接或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