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CPU21通信问题

楼主(2014-01-14):
各位师傅:我有一欧姆龙PLC通信线是自已做的,是通过书本上面接线图做的,在通信时,电脑上可以看到PLC型号,但是程序读不出来,PLC 的DIP开关都设好了,PLC通信灯也闪,就是程序读不到电脑上来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通过在线工作---程序上传的方式即可,实在读不出来也有可能程序保护,需要密码。

网友B:
把你的读取时候的状态抓图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