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2N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1-14):
初学fx2N与变频器通讯,有问题请教大家,请达人帮忙,感谢!
fx2N与变频器通讯(比如与台达),除了一台FX2NPLC,一个485BD,看了教学视频,上面的老师说还学一个FX2N-ROM-E1存储器,请问这个
FX2N-ROM-E1存储器需要吗,我问过一些同学有的说用有的说不要,我也不懂,请问到底要不不要呀,还有就是老师说fx2N通讯有个专门的通讯指令,请问这个专门的通讯指令指的是只针对三菱的变频器,还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A:
FX2N-ROM-E1可以不要,它是用来使用EXTR指令配套用的。
不用它也可以与变频器通讯,但是要用RS指令。

网友B:
如果和三菱的變頻器通訊,那麼方便的作法是加裝FX2N-ROM-E1存儲器盒并配合EXTR指令實現通訊,但只能和A500,E500,S500系列變頻器實現通訊,且只能連接8臺以下。當然也可以使用RS指令,根據相關設備的通訊協議自己編織程序,我記得台達的好像是MODBUS的RTU通訊方式。

网友C:
3,楼说得很
fx2N与变频器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