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編碼器 速度模式停不準

楼主(2014-01-14):
請教各位前輩
目前有一機台使用松下伺服A4
帶動凸輪,使用速度模式+編碼器
編碼器接到FX3U 高速X2點
程序使用高速計數抓取數值,判斷執行其他動作
目前發現速度一快了位置停不准
目前使用Z相訊號來停止伺服
轉一圈停下來數值都不是0
請問這如何解
謝謝

网友A:
虽然用凸轮带动负载,也可以用位置模式,如果你执意用速度模式,那么伺服系统需要有外部制动的,再者你尝试调整相关联的参数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請教一下
因為速度和位置都要兼顧,
FX3U發派波速度最高100K
目前速度模式速度是1800
如果改成位置模式,速度能一樣且更快嗎?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