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3问题

楼主(2014-01-15):
我的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3安装后,没有smart 700 ,1000.可编辑。但prosave 还是有这两个屏的备份和更新。

网友A:
SMART作为大陆生产,大陆使用的产品需要使用WinccFlexible2008 SP4中国特定版。
这个版本在西门子中国官网有下载,但是在德国官网上是找不到这个软件的资料与讨论的。
Good Luck~
下载积分:+2(wanghuhong) 真诚感谢!

楼主: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smart 700用什么编程线?

网友B:
用USB-PPI的数据线就可以。

楼主:
USB-PPI的数据线找到了,就是跟屏通讯不上。在软件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4上设置115200,用监视串口软件查看为9600.晕了。
屏上的DIP开关能设置波特率吗?到底要如何才能上载项目啊!

网友C:
屏的通讯设置要在开机的设置页面内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的通讯设置要在开机的设置页面内选择
开机通讯设置也搞了!一般PC跟这种屏的通讯是多少波特率?什么格式?还搞不好就是通讯口坏了。真的很悲催啊!
搞了个坏屏回来。

网友D:
首先要确定你是要上载还是要下载,如果是上载你肯定做不到,因为触摸屏程序不支持上载,下载的话只要通讯参数设置对了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
你也可以用网线下载!

楼主:
应该是支持上载的,SMART700根本没网线插头!

网友F:
要是700IE就可以网线很简单,你现在的情况呢,,下载时,通信不上,USB-PPI需要驱动,屏里面的设置搞定,然后是你电脑的端口波特率要和传输的波特率一致,57600以下吧好像,我的就是57600,传输的的MPI或者USB(因为好多USB-PPI其实是MPI的,虚拟出来的)。最后要把屏调到传输界面传输,多试试

楼主:
我都搞晕了!屏肯定是坏的,都进不了传输界面。软件也不是传输在57600波特率,我监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