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西门子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4-01-15):
现手上有西门子SMART1000触摸屏和三菱FX3U-80MR PLC进行通讯,正常连线后,通电,刚开始触摸屏按钮反应迟钝,5分钟后按下按钮(画面上的)时,触摸屏会无反应,无法将屏上的信号传递给PLC,若在屏上加上时钟显示,几分钟后秒钟不走动,会定在那。。。请问各位大侠是啥原因?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通讯协议设置需要细微修改下。

网友B:
在西门子官网下载的WinCC_flexible_2008_SP4及WinCCflexible2008_SP4Upd1软件。但编译程序时。出现Error : 内部错误(详情:值不能为空。
参数名: encoder)。 但是这程序在安装公司那里是好的,是可以编译的。

网友C:
有些是提示性报警(文字颜色为兰色)不一定影响到实际使用,但是消除这些报警是有必要的。
另外,需要确认公司程序是最终程序。
那你给屏做一次OS试试。

网友B:
下载编译出现Error : 内部错误(详情:值不能为空。
参数名: encoder)。 是为红色的。双击没有其它显示。右键跳到出错为灰色。通讯连接是好的。下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