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我这边有个系统,主机355kW,选的800/5的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的输入5~50A,输出4~20mA,用的三菱FX0N-3A的模拟量模块,标定为0~250,。假设系统现在正好是800A,那么此时模拟量转换过来的数字量是0吧?对电流变送器的标定不是很明白,尤其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接入。我的设想:系统最大电流800A对应互感器二次侧5A,此时正好满足电流变送器的最小输入5A,那么自然对应最小输出4mA,反应到模拟量里面的数字量就是0,不晓得这样理解对不对?如果我想800A对应最大数字量250,是不是就要选择输入范围为0-5A的电流变送器?还请了解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必须选择输入范围为0-5A的电流变送器。
也就是标定的范围是一一对应的,800A一次侧电流对应二次侧5A,变相的对应电流变送器的输入5A,输出侧的4mA,模拟量模块里的0?改成0-5A的输入就变为800对应250了?

网友A:
一次侧0-800A对应二次侧0-5A,选0-5A变送器,一次侧0-800A对应变送器4-20MA,然后将此模拟量输入PLC对应数值0-250(如果通道工程量可组态,可将工程量范围直接设置为0-800),如为固定值则需要自己在程序中将工程量转化为0-800。

网友B:
选0-5A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