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问三菱2n 输入端按钮太多可以外部供电吗

楼主(2014-01-15):
请问三菱2n 输入端按钮太多可以外部供电吗,如果可以,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到置顶帖的资料下载区,下载一本用户手册吧,里面有详细的讲解的,包括输出用外置电源的。

网友B:
再多也不用,也可以用

网友C:
你有多少按钮,还用外部电源

网友D:
按钮大多不用,PLC提供电源足够用。

网友E:
可用用稳压电源吧

网友F:
不需要的吧!

网友G:
如果是触点(按钮)它本身就是无源负载,不需要消耗电能的,外部连接最多个,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外部连接的是三线制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等作为输入,因为这些器件是需要消耗PLC有限的电源能量的,所以需要外置电源供电。
实际上处于安全角度考虑,所有输入、输出都不能够直接取PLC的工作电源!一旦外部信号线短路极有可能造成PLC无法建立电源而停止工作,这个是致命的。
外部电源供电的方法:(参考FX用户手册)
将输入端的com与外部电源参考点连接,取消PLC的24V端子连接而改到外部电源正端上。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网友H:
按钮在接通的瞬间,是要消耗CPU的电源的,这个都需要计算外部的总电流,而来确定是不是需要外部开关电源

网友I:
再多也是瞬间接通,且不太可能同时接通。

网友J:
2N的输入端是内置电源;
所以 按钮 类 干接点,无需外接电源;
当然,用到 传感器 ,建议还是用 外部电源 就可以了,这个电源,只是给 传感器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