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求大神指点:
      三个 CPU  型号:224XP  订货号:6ES7 214-2BD23-OXB8 ;上位机软件:组态王6.53
      一台上位机监视上位机走的是什么协议还没有定;  另外 还有DCS 分别与三套PLC的DP模块通讯,走的是Profibus-DP协议;第一套200PLC系统除了IO模块外只能再配一个通讯模块了。
一下是俩套方案不知可行否:
      第一套方案:配置三个DP 模块 用来和DCS通讯,PLC做从站;再在第二套PLC另外加一个 以太网模块,用来和上位机通讯,但是上位机要求都可以采集到三套PLC的数据,不知可行否;
      第二套方案:由于cpu 有俩个通讯口,配置三个DP模块和DCS通讯之外,想用一块MPI通讯卡应该是CP5611和上位机通讯,现在不知道 最远的距离是多少呢;还有MPI接口怎么接线呢 应该三个MPI口串联吧;
      哪位大神有更好方案的,欢迎啊。

网友A:
每个PLC上都配置块DP模块,通讯地址分别设下。另外上位机还要买块5611卡。就可以了

网友B:
能在解析清楚点吗,我这方面也很了解

网友C:
走MODBUS总线协议,不用买DP从站EM277。而且可以自定义主从站。由一台做主站,通过PPI口接主站PLC就可以了。组态王价格高,如果需要我可以有偿提供HMI定制服务。提供高级语言编开发的软件安装包

网友C:
哦,有问题可以加我扣扣  2970603221

楼主:
5611卡 用的是CPU上的通讯口吧,我想知道下 具体的通讯距离 ,距离可能有点远。还有的就是MPI通讯口 接线怎么沟通呢 ,需要用到西门子专用电缆吗

网友D:
DCS支持MODBUS TCP吗?支持的话就很方便了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楼主:
这个要沟通一下的 如果支持的话 ,直接配置以太网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D:
配3个BCNet-S7PPI,支持MODBUS TCP的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楼主:
现在方案是这样的:配三个DP模块 和DCS通讯;然后用CPU上的自由口和上位机通讯;自由口走的是RS485的协议,可不可以三个自由口串在一起,最后跟上位机通讯,上位机需不需要配置一个RS485的串口?

网友E:
我们公司做过一个项目,四个PLC 226的+四个扫描枪(RS232) + 一个摩莎8口串口卡(C168H/PCI +CBL-M62M9x8-100 )+上位机。

其中 8口串口卡可以软件定义每个口是485还是232的。我们就是定义4个口为485 ,用来连PLC。另4个口为232,连扫描枪。

供参考!

网友E:
忘了说下:上位机软件是我们自己用labview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