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CCPU连接求助

楼主(2014-01-15):
现需给一个Q06CCPU做备份,用RS232连接,设置好端口速度后始终连不上,用的GX 8.86
新建工程发现里面没有Q06C这个选项
请问大神是否就不支持这个型号CPU?还是说知识我USB转232驱动没装对?请问驱动有什么讲究吗?设备管理里面能识别出来。

网友A:
可能是我不知道,三菱有Q06C的CPU吗?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B:
Q06C的CPU不能用GX Developer 有他的专用C语言编程软件。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打三菱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2(q335894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