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菱GX Works2软件不能建立Q系列了。

楼主(2014-01-15):
为什么三菱GX Works2软件不能建立Q系列了。但是可以建立FX系列的。为什么会这样。。。
刚刚安装好的时候默是Q系列可以建立,但是改FX系列后 ,再来建立Q系列就不行了为什么。要调到GX Developer工作区。。下图

网友A:
Q系列Q模式的才能创建,凡是带那行红字“启动GX Developer创建”的,都会启动GX Developer

网友B:
大哥 你那是QnA 不是Q模式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