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 为啥我的PLC程序会出现 重叠错误

楼主(2014-01-16):
初接触欧姆龙PLC,希望大神帮助

网友A:
看不到图……
但是重叠错误应该是你在一个条栏中编辑了多个段落,这在欧姆龙是不被允许的;
应该将每个输出段落回路分开,一个条栏中只编辑一条。
这样软件左侧的红色线就会变为正常,即可正确编译。

网友B:
請案F7 程式會檢查
哪些接點輸出重複
有些輸出接點可以重複使用 例如Set指令
但如果是OUT指令
一個bit 只能允許存在一個
按鍵盤F7 檢查後會顯示哪些位子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