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个鬼

楼主(2014-01-1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触摸屏与plc在连线工作,最好在触摸屏不工作时候导出程序,单独给触摸屏上电试试吧!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B:
引用楼主752759616于2014-01-16 09:59发表的 普洛菲斯连接电脑 :
普洛菲斯2000系列怎么连接电脑     我连接提示握手失败    gp没反应      触摸屏在用   是不是要把连plc线拿掉?  跪求  谢谢

与PLC和人机通讯无关,首先你确定你是否使用的是人机的TOOL口?然后确认你的人机数据线是否是GPW-CB02或者是GPW-CB03及相关驱动是否安装?最后人机是否带有网路接口?若有的话也可尝试使用网线传送

网友C:
赞成二楼的说法。

网友D:
我是直接用网线与电脑连接的,速度比用数据线快多了 ,IP地址设定ok就好了,不复杂

网友E(2014-03-20):
引用楼主752759616于2014-01-16 09:59发表的 普洛菲斯连接电脑 :
普洛菲斯2000系列怎么连接电脑     我连接提示握手失败    gp没反应      触摸屏在用   是不是要把连plc线拿掉?  跪求  谢谢

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求科普

网友F:
如果用網路線的話要先確認人機的ip位址,再將自己的ip位址前三碼設定與其相同方可連線

如果用usb連接線,請至控制台>裝置管理員>確認該連接線所占用的com port,並在連線程式中選擇正確的com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