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大家好,请教下FX3U控制三菱伺服电机的问题,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移动距离。程式如下图所示:其中K4096pluse/rew是伺服编码器输出脉冲,但K99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实际距离=PLC脉冲值寄存器*99/伺服编码器输出脉冲。  还有大家在做这类项目时是怎么计算呀?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要看你伺服一圈是多少个脉冲,镙距是多少,就算得出了!

网友B:
K99估计是螺距,这个计算最好用浮点数计算

网友C:
没有研究三菱的脉冲程序。

网友D:
首先确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其次PLC知道PLC每个脉冲运行的距离。最后计算每个脉冲与运行单位的关系,也就是加减乘除的事情了

网友E:
如果用伺服来做定位控制 为了避免累计误差 不建议在PLC程序内做运算   直接伺服参数内设定好电子齿轮比
最后一个脉冲当量对应0.01mm或0.001mm直接在触摸屏面板就可以显示当前的移动量。
下图是用维纶触摸屏和FX3G的例子

网友F:
是D8340数乘以K99数据到D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伺服来做定位控制 为了避免累计误差 不建议在PLC程序内做运算   直接伺服参数内设定好电子齿轮比
最后一个脉冲当量对应0.01mm或0.001mm直接在触摸屏面板就可以显示当前的移动量。
下图是用维纶触摸屏和FX3G的例子
[attachment=117258]
[attachment=117259]

高见,非常感谢!

网友G:
同意楼上,
关键是根据,脉冲当量来计算,就很简单了;
若,你的脉冲当量是 0.01mm,那么走了多少脉冲,乘以0.01就可以了
lvhonjun

网友H:
D8340*99/4096=D6000,D6000只是显示值,真正的精度计算不在这里,这只是粗略计算拿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