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hsy-adp 如何裝上FX3U?

楼主(2014-01-16):
請教前輩們
fx3u-2hsy-adp 如何裝上FX3U?
原本擴充的RS232-DP 用來傳程序的卡就不能用了??

网友A:
任何FX3U的BD板都行,没影响

楼主:
所以目前我3U上已經有裝一塊RS232-BD版,
後面可以直接在裝上fx3u-2hsy-adp ?
謝謝回覆

网友B:
后面不行的!必须装在PLC的左侧,ADP的模块,都是装在左侧!
热心助人!
是的,我是要安裝在左側
只是原本有裝rs232-BD
是不是直接在扣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是的!有个小盖子,扣掉,直接扣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