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程序该怎么做

楼主(2014-01-16):
现在又一条生产线有20个转动轴,要求同步升速,但是它的每个转动轴的速度是单独给定的。他有几个速度模式,每个模式速度单独设定,每个模式切换时要求每条棍的加速时间都一样。

网友A:
用伺服还是变频器?

网友B:
同步要求高的话不是太好搞的,每个电机的瞬间负载都不一样

楼主:
用变频器,同步要求不高,加速时间很长的,我原来的想法时把一个电机要准备加速或者减速是的差值都固定除一定的时间然后再用时间脉冲在加或者减这个除数,这做很很麻烦。且单独加一条棍很少速度时也要很这么长时间才行。

网友C:
安川总线型伺服能做到

网友D:
控制思路错了.....

网友E:
同2楼意见,既是同一生产线,为什么不考虑用一个驱动力呢?几个马达组成,要同步加速,还要同速度。空载的马达和有负载马达就难保证了。
单手叉腰

网友F:
用LENZE变频,电机要加装编码器,用CAN组网控制,A,B脉冲同步运行。门富士定型机用的就是这种同步方式。精度还很高,又简单。还不用PLC

网友G:
LENZE变频?没用过

网友G:
德国LENZE伦茨变频器

网友H:
变频器+同步控制器,该系统所反馈的单元是角度传感器(即一个360度可以旋转的电位器),台达有此产品,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I:
楼主的要求并不高,后面的说法太复杂。程序上处理一下就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