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西门子6ES7 972-0CB20-0XA0编程电缆与S7200PLC的通信方法

楼主(2014-01-16):
求助各位西门子大侠:如何用6ES7 972-0CB20-0XA0编程电缆与S7200系列PLC通信?此前下了个驱动软件,却安装不了。我的本本是32位WIN7旗舰版的。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看一下通讯设置,有PC Adapter驱动即可:
若没有,打开接口的“添加/删除”选项,看里面是否可以添加进去;
驱动可以选择PPI(9.6K比特率下)或MPI(108.5K波特率)下。
若通讯上,双击通信页面处即可刷出PLC来。
下载积分:+1(ytjfcd)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原装的驱动程序,我一直用0XA0
下载积分:+1(ytjfcd) 热心助人!

网友C:
问题就在你的电脑系统上,用XP系统上使用正常。
那你找找与系统兼容的驱动安装。
下载积分:+1(ytjfcd)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