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用5线对射式传感器(220V)中的黑白两根线(常开),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停。黑白两根线怎样与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相接。是不是把棕蓝都 接到220v的电压上,然后黑白两根线串接到220V的电压上。可是我一上电电机一直再转,不受控制停止。请问应该怎样接呀。我搞了一下午没搞好。拜托了

网友A:
没说明书吗,看看就应该明白

网友B:
把棕接到220v,蓝的接到N上,然后黑线接到220V的电压上。白线接中继线圈,中继线圈另一头接N.

网友C:
宗 兰, 是电源, 接220V  或者24V 交直流,直流的话,棕色正,兰色负 ,黑白灰 白色,是公共端,黑色,灰色,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公共端接什么电压,白 灰就出来什么电压,这个继电器型传感器 所以有5根线,

网友D:
需然我不怎么理解你说的控制方式,但我可以告诉您这5条线是什么线,
光电式接近开关 有IEC标准的产品都是    红色AC正  棕色DC正  蓝色负(不分AC/DC) 白色为常闭,黑色为常开。

归跟到低的跟您说,光电开关5线式有什么功能呢、接近式的开关所有功能都齐了。
优点,你要什么样的输入输出功能都有方便。但是使用的时候也只能用一种方式。
如:AC电源常开的那就选:+红  -蓝  黑为常开输出 要常闭的话那就黑换白色,NPN或PNP,AC电的就不用分了, 常开或常闭记住只能选一种。
如果你用DC的方便那就 +棕  -还是蓝   黑白自己差那条是常开或常闭。AC或DC也只能选1。
还有一种用法就是,一个开关控制两个动作。

比如检测物触动了开关时,黑线跟白线同时都会有输出,那这样同步的输出信号一个是常开的一个是常闭的。那您就可以想想有什么机械要这样的动作。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必得客电子传感器厂家,陈工 www.jjkgcj.com

有空来了解一下我们厂的产品,我可以说接近开关在我家找不到的别家您基本上也难有。
但我们主要是帮德国品牌代工的,以质量为主。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