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三菱PLC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接线

附件是目前接線方式

求三菱PLC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具体接线方法
(PLC、继电器、电磁阀都是24V)
谢谢帮助!

网友A:
这种方式就是PLC控制继电器吸合  吸合后电磁阀开关的电路导通   一般是控制电磁阀如楼主图继电器就是 7与8  然后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呢 可用3与5 或者 4与6  作为电磁阀开关  具体的 楼主想想把 这样应该够清晰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就是PLC控制继电器吸合  吸合后电磁阀开关的电路导通   一般是控制电磁阀如楼主图继电器就是 7与8  然后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呢 可用3与5 或者 4与6  作为电磁阀开关  具体的 楼主想想把 这样应该够清晰了

可以解說更清楚嗎?

我是想說Y0輸出導通時,電磁閥就導通

PLC  [ VO ]接继电器 的负端
PLC  [Y0 ] 接继电器 的正端
电磁阀一头接继电器触点公共端
电磁阀一头接继电器触点公共端常闭
结果是电磁阀不动作。(正负极已对调)
PLC 只要接COM  和 输出端 Y吗?还是要接其他的口?线如何接?

搞一晚上還是弄不出來

网友B:
我一般这么接
zsfjn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是,还不懂继电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这么接

謝謝~~晚上我進公司再弄弄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晚上我進公司再弄弄看

有个地方要注意,如果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话,输出点的 COM要接0V的,这样接的话晶体管输出或继电器输出都能行。

网友D:
很简单 ,输出一个Y0信号给继电器线圈,常开触点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E:
就个电磁阀直接控制就好了,还接什么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要注意,如果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话,输出点的 COM要接0V的,这样接的话晶体管输出或继电器输出都能行。

謝謝,你的回覆有幫到我

不好意思,另外在問一下
如附圖,如果綠色的線路都不能更動到,那要如何接呢
+與-交換就好了嗎?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输入端子 S/S S/S这几个端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输入端子 S/S S/S这几个端子是什么?

AX1S-30MR

S/S(士林) =COM(三菱)

网友B:
从型号上看你这个是继电器输出的, ov接继电器线图的7#端子,plc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的8#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型号上看你这个是继电器输出的, ov接继电器线图的7#端子,plc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的8#端子

這樣對嗎?

网友B:
奇怪了这么基础的东西你都不懂,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要么你是个很菜的初学者,要么你根本就不是电工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你在玩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你在玩我

沒有玩你拉

我是初學者,我也不是學電工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