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讲解下绝对定位指令

楼主(2014-01-17):
第一次用绝对定位指令控制伺服
我不知道一个绝对指令能不能控制正反转!我参考了下别人的 他们都是正转用一个绝对指令 反转用一个绝对指令
我想了解下一个绝地定位指令 能不能控制正转 跟反转了
注:参考中我发现别人的程序 反转与正转区别就是把电机频率降低了一点点 其他的都没什么改变

楼主:
我想了解 绝对定位指令是不是第一次驱动他 是正转 第二次驱动就自动是反转了

网友A(2014-09-18):
正反转是指令自动控制的,根据当前的位置和原点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