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使用问题。

楼主(2014-01-17):
指令MOVP [ D1216 R8800Z9 ] 与指令 MOV[ R8800Z12 D508 ]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主要是R8800Z9与R8800Z12怎么理解,求指导的大神相助。

网友A:
Z是变址寄存器R8800Z9 变址后地址是R8809 R8800Z12变址后是R8812

网友B:
变址传送 Z9=0 D1216数据传送到R8800,Z9=1 D1216数据传送到R8801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