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普通电机的成本比较

楼主(2014-01-17):
各位侠客们:步进电机控制与普通电机+变频器加编码器控制,步进控制成本比普通电机控制的成本要高很多吗?哪里有这方面的报价呀,做参考一下。

网友A:
高很多吗?
一个步进几百块钱,一个变频器也要几百啦,还要买编码器还有电机。如果真正算起来的话应该是打个平手

楼主:
是吗?那在选型时,精度要求高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选步进电机。学习了,谢谢

网友B: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方面的机械!!选电机要根据机械配合和使用场合,并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这个电机选型是机械选型还是电气选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