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使用二年变频器,台达VFD-b,显示OL驱动器过载,

查手册,1.马达是否过载,(已查)
              2减低转拒提升设定值,(已降到最低)
              3.增加交流马达 驱动器输出容量(这个如何处理)

另问一下,还有别的问题 ,或者如何处理
好好学习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供电电压,变频器本身问题

网友B:
即然是过载那就检查下电机是否有堵转,,可以拆除变频器的输出端引线,再开启变频器试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变频器本身出问题了。这些说明书都有简单说明的。
相信自我!

楼主:
加减速时间要改大,还是改小。
电压测量,没有问题
在线不,给说下子,谢谢
好好学习

楼主:
变频器空载正常,马达手动顺畅。带负载就报故障OL
好好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减速时间要改大,还是改小。
电压测量,没有问题
在线不,给说下子,谢谢

先空载试一下,就是把电机先去掉,是一直显示过载还是偶尔啊

网友A:
查一下变频器给电机的三相电压电流平衡吗超过额定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供电电压,变频器本身问题

在不影响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加减速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C:
应该是电机老化,如果电机不大换个试一试。

网友A:
如果三相电压电流平衡,没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话,应该是变频器本身问题,电机的绝缘好吗?

楼主:
测三相电流18A。平衡
马达电阻0.5欧
电机启动后可以工作二分钟,然后停机显示OL
如果空载时,可以正常工作
好好学习

网友D:
一、制动电阻坏
二、电机咂间有轻微短路(即绝缘不好)
三、误报
四、老设备,负载变大。

网友E:
电机F级绝缘,加速时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