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菜鸟请教

楼主(2014-01-17):
如何利用PLC的输入口,如X7闭合就直接进入某个画面?打开又回复设定的画面呢?例如我有一个手动自动切换的开关,打开后,触摸屏直接进入监控画面,只能看动画,不能操作触摸屏,打开后又回复其他画面有触摸选项这样的

网友A:
可以 条件满足 传送该画面编号到画面切换软元件即可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如何设置尼?找不到

网友B:
看看GOT 说明书

楼主:
我找得到就不会上来问人啦。。。

楼主:
三菱FX2N的X7打开后切换台达DOP B07S411的画面,求设置过程

网友C:
X7输入驱动一个与触摸屏有关的软元件,触摸屏也要设定该软元件动作时转换到指定的画面。

网友A:
台大的我不知道 三菱的是这样设置的 触摸屏里面有个换面切换软元件 (比如D0) 画面1是就是K1 要想自动跳转到K1
就是----i i------[mov k1 d0]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台达这个触摸屏换画面设置没有选项设置

网友A:
那你请教下 泰达的技术人员
www.mitsubishi-q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