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伺服电机调试遇到问题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2014-01-17):
三菱伺服控制器J3-100A 伺服电机HF-SP102 负载为链条传动(空载时手都可以拉动运转)
PLC直接发脉冲控制伺服
故障现象
运行时伺服电机走起来会有 走 --停顿--走。。。。。看上去就是行走不连贯(没有负载就是伺服电机带动链条运行)
后来将负载惯量比有7.0改为35,停顿的现象基本消失,现在的问题是伺服工作一会就报警AL50 请问有什么好的措施解决?
请问负载惯量比具体是怎么理解?
还有一些位置增益、速度增益怎么调?
为什么在自动调整模式下伺服自己调整不到最佳状态呢
谢谢。

网友A:
负载惯量比 你可以理解为 电机转动的力与被带动装置需要的力的比 报警AL50像是过载,你看下报警手册是怎么解释 拿出来看下就知道啦 J3的手册删掉了 位置增益、速度增益 一般先默认 不熟悉的情况下调试增加一些 无非就是反馈的一些设置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今天刚刚处理了个AL50故障,是过载,我的情况是马达在无负载时动作时有异音,没几下发热严重,接着就报AL50了,检查发现是马达刹车没打开造成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C:
电机选小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