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7):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有一台伺服,编码器脉冲是2500,   4分频的,螺杆间距是20mm,我现在设置的电子齿轮比分子是200,分母是1,我请教下,我现在的单位是不是0.1mm?如果不是,请各位大哥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按你现在的说的条件来说就是你伺服电机转一圈本来是要10000个脉冲的。当你设定分子是200后就相当是把给定的脉冲放大了200后给伺服电机这样就是50个脉冲伺服电机就是转一圈了。你所谓的单位0.1MM的意思呢?是不是1个脉冲走0.1MM?还是10个脉冲走0.1MM?这样跟你说吧电子齿轮你就当成是一个你可以随便更换的减速机脉冲是输入端伺服是输出端。分子分母就是对脉冲信号乘以的一个系数如1/2 就相当是把输入的脉冲减半了,这样就用10000除以1/2=20000个脉冲走一圈。如2/1 就是把输入脉冲增加了一倍10000除以2/1=5000个脉冲一圈了。再说一说你要一个脉冲走1UM.就用0.001*10000=10MM,可是你的丝杆螺距却是20MM。10除以20=1/2 这样1就是分子2就是分母了。
谢谢这位大哥,我的单位就是指令单位,我再请教下,我的指令单位是哪?比如说我如果设置电子齿轮比分子是20000,分母是10000的话,我指令单位是1um

网友B:
你的单位是0.4mm。太大了。丝杆一般在0.01mm,算法20/0.01/10000=1/5电子齿轮比应设为1比5
谢谢!我想请教下是怎么算的,可以明细的说明下吗?

网友B:
其实这个单位是你自己定的,定多少就是多少。你要理解电子齿轮的定义。伺服马达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是一定的,你用的是10000个。伺服马达转一圈带动负载移动多少距离,这个距离除以你设定的单位比10000就是电子齿轮比。如果你的减速比不是1:1,那还要乘以减速比。

网友C:
按你的条件算,你的一个脉冲是0.4mm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们!

网友D:
你的电子齿轮比设这么大有没有报警啊?

网友E:
嗯,应当不会报警的吧。
相信自我!

网友F:
根据楼主提供的数据做出计算的结果如下(直联  不加减速机的情况下):
1puls=0.1mm
电子齿轮比为分子:50   分母:1

1puls=0.01mm
  电子齿轮比为分子:5   分母:1

1puls=0.001mm
电子齿轮比为分子:1   分母:2

网友B:
我把分子分母弄反了,误导楼主了,不好意思阿!

网友G(2015-01-08):
2楼的朋友是不是把电子齿轮比弄反了呀?应该是(20/0.01)*电子齿轮比=10000,这样齿轮比就是10000/2000,5:1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