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各位师傅早上好。白光HAKKO v710c上传程序一定要进入系统设置吗?按系统键进入不了系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只玩过UG221的

网友B:
1、V710上载程序无需进入系统页面。
2、模式键被锁定的情况下,Sys+F1键无法进入系统页面。

Good Luck~

楼主:
您好,我有两个V710C的屏,一个进入系统就能读出程序。另一个无法进入系统上传程序提示通讯错误。不进系统请问该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有两个V710C的屏,一个进入系统就能读出程序。另一个无法进入系统上传程序提示通讯错误。不进系统请问该如何操作呢?谢谢

既然一台能读出,那么说明操作步骤没有问题。

此时,应首先对那台不能读取的屏的通讯口做检测,在屏的系统菜单中的端口检测中检测MJ1口的RS232通讯,如果通讯失败,你将不能上传程序。

Good Luck~
cvlsam  您好 请问V710C屏不进入系统状态如何读出程序?我有两个屏如果不进入系统都无法通信读出程序。其中一个进入系统STOP模式可以通信读出程序。另一个按系统按钮无法进入系统联机通信错误。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C:
    云里雾里·····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D:
白光HAKKO 的资料官网是那个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白光HAKKO 的资料官网是那个喔

www.monitouch.com

不过要下载资料的话,你需要通过上述网站链接登录富士电机的FE Library。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