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台达变频器显示OL过载

楼主(2014-01-18):
使用二年变频器,台达VFD-b,显示OL驱动器过载,
查手册,1.马达是否过载,(已查)
2减低转拒提升设定值,(已降到最低)
3.增加交流马达 驱动器输出容量(这个如何处理)
另问一下,还有别的问题 ,或者如何处理
大家给了好多意见,现在检修到一个问题 ,请大家说下
供电电源是380V220V变压器。马达在工作时220V变化很大在217V----235V左右变化。
电流在17A---30A左右.变化有点大,请问这个怎么弄
看另一台设备,电压230V左右,电流在18A左右变化不大
好好学习

网友A:
把变频器和无故障的机台变频器调换一下,不就是知道是变频器或是负载的问题了吗

网友B:
第三项增加输出容量就是换功率更大的变频器。
00-04设为03,检查DC-BUS电压,如果偏低有可能是变频器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或滤波电容变质。
如果电机连接减速器有可能是减速器轴承有问题。
检查供电线路,有无虚接。

楼主:
谢谢大伙
更换另一台的供电源变压器,更换另一台变频器,更换主交流接触器,故障依旧
现准备拆马达下来检查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空载时,SPm速度表隔半分钟左右摆动一下,在40-60之间,然后停在60稳定,过一会又出现摆动
好好学习

网友C:
你的这种情况大多是机械上的故障,仔细查一下马达轴承和负载的运转是否有卡转的时候。

网友D:
可能是你的变频容量不够大把?或者在输出侧增加一个电抗器试试

网友E:
这种情况先检查电动机机械部分,转动是否灵活,变频器坏的情况很少。请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变频器和无故障的机台变频器调换一下,不就是知道是变频器或是负载的问题了吗
可以这样

网友G:
如果调换了变频器,,故障仍在....就是机械问题了.....还有个可能就是电机进油了.....

网友H:
不一定是变频故障,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I:
把马达拆了,空运行,看是否还过载啊

网友J:
不要折腾了,这种现象大都是变频器的霍尔元件出问题了(90%以上),送修吧

网友K:
机械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电压三相平恒且稳定吗?

网友M(2014-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