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三菱伺服电机原点复位的时候,当原点感应器感应到伺服电机降速,过了原点感应器,伺服电机停止,就是不来回找原点,是不是程序问题?假如程序没问题是不是伺服放大器的哪个参数没设置好,怎么设置参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本来就不是来回找原点的,到了原点感应器伺服电机降速,过了原点感应器,伺服电机停止,确认原点。
同样一个程序,在以前老设备里伺服可以来回找原点,这样原点不会发生偏移,如果过了原点感应器就停止,这样原点会发生偏移,伺服电机定位就不准确了。

网友B:
除非你有原来设置的参数,不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电机的皮带卸了,收到找好原点位置,对号之后再上皮带,基本就OK了。我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都这样处理解决了
和皮带或者联轴器没关系吧,现在伺服在远带你感应器不停,过了原点感应器才停止。

网友C:
是不是伺服电机连接器松动了,我们也出现类似现象。
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D:
来回找?
现在是不来回找原点

网友E:
请问伺服放大器型号,以及定位模块型号。

网友B:
我们遇到的情况是设备在某次情况下撞刀,导致位置偏移,而后一直就无法回到原点位置,我们采取了我上述的方法,最后问题解决了。或许你的问题更高深,但是我的确是这样解决的,前些天三菱公司的日本支援者过来,也帮我用同样的方法修正了另一台;

但是如果你有详细的图纸,图纸里面应该有具体位置计算的公式,就不需要我上面说的方法

网友F:
伺服找原点最好只在运动的方向找原点,因为为了弥补齿轮或者丝杆的间隙。如果你是回原点,到传感器就停下来,往复个几十次,误差可能就挺大了。正常的做法就是先往正常运动的反方向回点,然后过原点。可以在过原点后规定一个距离后再向正常运动方向运动,也可以过原点后等到后极限限位再向正常运动方向运动。如果是三菱PLC可以用回原点指令,然后延站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感应到原点信号后减速,信号消失的一瞬间停止来下。定为原点。三菱的ZRN可以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