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三菱伺服电机原点复位有问题,原点感应器感应到伺服电机降速,过了原点感应器停止就是不能自动找原点,怎么解决?假如程序没问题是不是放大器的参数没设置好,应该怎么设置参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前面描述的是用ZRN找原点的方法,且原点己找到
如果你要的是后面的找原点的方法,那你得用DSZR DSZR得有原点接近和原点二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描述的是用ZRN找原点的方法,且原点己找到
如果你要的是后面的找原点的方法,那你得用DSZR DSZR得有原点接近和原点二个信号

DSZR 可以只用用一个原点的,并且具有搜索原点功能

网友C:
远点寻找有很多方式,比如碰到原点开关,还要继续寻找负限位开关。

网友D:
用什么型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