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各位大大,求!A1SD75 定位模块设置软件!
或者告诉一下应该怎么连接,
模块用在A2USH   CPU上的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skzjq18于2014-01-18 15:20发表的 各位大大,求!A1SD75 定位模块设置软件! :
各位大大,求!A1SD75 定位模块设置软件!
或者告诉一下应该怎么连接,
模块用在A2USH   CPU上的

谢谢了。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44416&page=1#152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