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令

楼主(2014-01-18):
三菱FX1Nplc,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把我图片里面的串联的点简洁化

网友A:
人才呀,已经很简洁了,请问这是什么程序?

网友B:
肯定是报警显示之类的程序,我也是这样做的。暂时还没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C:
LDD<> K8T20 K0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D<> K8T20 K0
你好,你这是比较指令呀,不能用呀,我PLC是FX1N

网友D:
不简化也行呀,为什么要简化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DD<> K8T20 K0
三菱FX1N可用触点比较指令,但T ,C之类不可组合或修饰

网友F:
已是简洁了,如果你想更简洁,可以加个中继:::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