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FX-1S改成FX2N的在此表示感谢!
附件: 伺服强化机FX-14MT20140108.zip (13 K) 下载次数:74

网友A:
给你转换好了
我用GX Developer软件打不开,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附件: 伺服强化机FX-14MT.rar (11 K) 下载次数:33
  • 下载积分:+5(hqm)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呀?

楼主:
    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C:
    我也下来换下
    迈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你转换好了

    大神 你是怎么转的 我的 gx w2 打不开 是用编程软件直接转化 还是从新建工程抄写一遍啊

网友E:
    很好改的,我用的是GX DEVELEP 8.86 FX2N.zip (13 K) 下载次数:13
    直接转换过来不行的,在FX2N中无法运行,我要的是有些编程指令要改

网友E:
    这是用GX WORK1.98帮你改的 123.zip (178 K) 下载次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