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fx3u程序读不出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
pLc有两个端口一个485的连西门子触摸屏另一个做通讯,与电脑连接成功但读取不了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程序是供应商做的,我只想看一下程序怎么编的)。

网友A:
估计读出来 也不轻易看懂  一般不会往里面传注释的 注释占内存较大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我只想看一下伺服电机运行距离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的

网友B:
解密啊,有密码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有两个端口一个485的连西门子触摸屏另一个做通讯,与电脑连接成功但读取不了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程序是供应商做的,我只想看一下程序怎么编的)。

有可能加密了或保密下载就读取不了

网友D:
我们这也遇到的,厂商给加密了,不让读

网友E(2014-02-17):
你可以省省了 那个是禁止上传了的
再说没有注释也还是看不清 的
注解PLC也放不下

网友F:
要源程序的话需要加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二百的费用的,你就没掏那个钱,人家肯定不会给你看源程序的。

本条回答来自http://www.ymmfa.com

网友G:
厂商一般会加密,伺服控制的话可以参考《FX3U-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39,基本上的运动控制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