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8):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三菱PLC FX 1N的有时在条件满足时不动作,有时在条件不满足时却动作怎么回事啊?(用的继电器是M80)。
小弟在此跪谢!!!

网友A:
怀疑是双线圈导致;
具体原因看程序判断。

楼主:
没有双线圈
程序检查的时候在子程序里面有双线圈
这个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B:
双线圈绝对要重视啊!

网友C: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D:
我也觉得是双线圈导致的。你还是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E:
子程序里面有双线圈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F:
编译一下不就知道了
www.mitsubishi-qd.com